弱弱地问个关于IE浏览器问题

楼主(2010-05-18):
在用搜狗浏览器,IE总是不用,后来就给删了,发现有些网页打不开,听人说不能把IE删了,就又装上了。最近整理电脑,把系统清理了一下,重新设置了启动项。发现怪事连连,打开空间自动到IE上去了,也不管正在用什么浏览器,开机时,还显示什么找不到···文件。
咋回事呢?不知道咋整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先将IE的设置全部恢复成默认,必要时用一些工具软件辅助维护一下,如金山的IE修复等。

网友B:
一般不用辅助工具,
有时候会老出问题的,

好比用360软件时,
当你想在WINXP SP2装个WPA2的补丁时....一个字,烦
东西越多越乱.

网友C: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恢复系统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D:
你试一试把搜狗浏览器设为默认浏览器试试,我用遨游,这么设置就好了。

网友E:
又有什么新病毒了?

网友F:
肯定是IE被设置为默认浏览器了。

楼主:
搜狗浏览器已经是默认的了,电脑上之前也装过很多东西,具体干过什么我也记不清了。现在还是那个样子,电脑也能用,不管了,就那样吧

网友G:
重装系统吧!现在GHOST重装很快的,我现在有什么病毒或问题,都懒得管,直接装系统

网友H:
LS是书梦网的站长吗?

网友I:
IE卸了?那不成,搜狗也是用IE内核的

网友J: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