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新手:请问actel的 ex64反熔丝fpga的下载器用什么?

楼主(2010-05-18):
正在考虑使用actel的反熔丝器件ex64,来存储一些保密数据。

现在不太清楚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
1,使用什么下载器通过jtag来把代码下载到ex64中,
2,  是否只能下载一次代码(反熔丝)。还是有个设置开关,开发阶段可以反复下载代码到ex64,产品阶段不能在读写jtag来下载代码。
3,ex64的加密性效果如何,和普通xilinx cpld比较起来呢?

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根据LZ你的意思,是想使用Actel FPGA的加密性,Actel FPGA的加密性非常好,其占用了航天航空领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哦~

我建议你选用Actel的第三代FPGA,因为第三代FPGA相对于第一代、第二代FPGA性价比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且在国内的技术支持也比较成熟,支持工具也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