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孔径和焊盘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18):
TOOLS-PREFERENCE-default--edit(via pad) 适合初始的时候一次性统一大小

画的过程中 也可以单个修改后 GLobaL 里面相同项全部一样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记说了 我用的是AD 09 。我按你方法做没找到global这项。。。能在详细说说嘛

网友B:
使用查找相似对象功能。
shift+f,再单击其中一个焊盘。
在相似条件对话框,只把pad设为same。点ok,选中。
打开pcb inspector,修改hole size,x y size.

网友C:
什么软件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