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问题求教!!!

楼主(2010-05-18):
(无正文)

网友A:
用减法器先到0-7V,再比例缩小。

网友B:
输入和输出关系设 y=Kx+b  k 为放大倍数 ,b为偏移量
将(2 ,0) (10,5) 带入方程联立求解。得到K=0.625 b=-1.25
按此公式构建电路即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3楼的公式没问题,只是结果不对
K=10/3,b=-20/3,用两只运放,先做放大,再做移位就行了。
如果用一个运放,公式y=k(x+b),得到k=5/8,b=-2,看上去不行。
或者先取出信号的交流成份,比例缩小后,再加上直流分量。

网友B:
楼上的,我:funk:

网友D:
4楼:
两支运放,太多了吧?成本受得住吗?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是精密电阻分压+电容滤波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用?

网友F:
用减法器先到0-7V,再比例缩小。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是不是编程多啦,减法算错啦;P

网友G:
ri
那不是两个同阻值电阻分压,再加一级电压跟随器不就哦了吗?
再简单点要求低点直接电阻分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