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一恒流源R/V电路

楼主:
原理图中为一恒流源电阻转电压电路,当电阻RX从0~200K变化时输出端电压从0~2V变化.由于资料有限!电路中的IC1实物为一个八脚贴片IC,但从原理分析象是一个基准稳压源,如果是运放之类的IC应该有正负供电或单电源供电?但是没有电源加进来。如是基准稳压IC会是什么样的型号?或者还是别的什么东东?请帮忙分析分析……!

     附IC1引脚电压:
          1脚电压:-4.18V
          2\3脚电压:-4.25V
          4脚电压:(同OUT输出电压一致)

KEGZ7GBP~76151(7NATJF%B.jpg (113.96 KB )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0-05-19):
你确定原理图没错吗,U1A的接法应该是跟随器,但是输入和输出信号还不一样。IC1应该是接成恒流源的形式。

网友B:
此电路我过去在什么地方有见到过。并且这个论坛上也有人推理过,但是一时半会找不到出处了

楼主:
原理图确定没有错,就是不知道IC1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C:
不管是个什么东东,应该是提供一个参考电压!!!!
本人有这方面的电路:QQ:21207305

网友D(2010-06-21):
悬浮式恒流源

楼主:
6# wqz2010

楼主:
谢谢6楼的提醒,我已经知道是什么IC了。:handshake
  如需要这方面电路原理的朋友请留邮箱,我把实际图纸发过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