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什么AD转换芯片可以负电压输入?

楼主(2010-05-18):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信号为负电压值,想对他进行处理,看了几个AD芯片都是输入正电压的,什么型号的芯片能够把电压给抬高?

网友A:
我反正是不知道有这样的

网友B:
一般负电压抬高了再测吧

楼主:
算了,自己加个电路

网友C:
双积分AD  或者是抬高电位

网友D:
双极型的,好多,如AD789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我试试看

网友A:
原来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