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在windows7 下安装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向各位大侠求助,有没有办法解决CY7C68013A  在windows7 下面的驱动问题?cypress 官网上推荐的解决方案是用vista驱动,但实际效果不好,32位的运行不稳定。64位的就根本无法安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开发包中的驱动?
http://www.cypress.com/?rID=34870
CY说明了:64 bit support for Windows XP, Vista and 7 has been incorporated.

楼主:
是啊,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有大侠指点一下吗~ 跪谢啦!

网友B:
还没用过win7,它的驱动和xp的不一样吗?

楼主:
在win 7 下面跑,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换芯片才能解决 :(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硬件平台是否是多核的CPU,我看到驱动的ReleaseNotes有这样一句话
“The cyusb.sys has a performance issue in the multi core environment.”
可能是这个影响的吧/

网友C:
在win 7 下面跑,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必须换芯片才能解决 :(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用吧

楼主:
不知道官方什么时间release新驱动,希望不是自己这边的应用程序问题

网友D(2011-02-11):
貌似又出了新版本3.4.4,日期是2010-12-20,说不定问题解决了,可以试试看。有结果麻烦贴一下!

网友E:
有WIN7系统下的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