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中断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系统用的是S3C44B0X芯片, 但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下面的问题:
如果在程序启动后全速运行, 系统能够正常响应中断; 但是当进入单步调试之后再次进入全速运行时, 系统为什么不能再次正常响应中断?
我试过在非中断程序中检测中断标志再清除相应的中断请求但是不管用!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这个问题是ARM的Interrupt Controller这个IP模块的bug(或者说不是bug,是他们的设计),你可以尝试一下在IDE的窗口中把中断控制器的监视窗口关掉,应该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