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如何生成EEPROM的烧些文件

楼主(2010-05-19):
除了生成Flash的.s19格式,或.hex的文件外,怎么样才能生成EEPRM的烧些文件呢,定义了EEPROM段的变量,在map文件里查看,eeprom的使用量依然是0,很不解.以前使用AVR时,可以直接有EEPROM文件生成,烧些时有Flash和Eeprom两个文件.ST的MCU怎么做呢?

楼主:
是使用STVD+COSMIC

网友A:
ST不能自动生成?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这个功能有时候挺有用的。
我想如果链接文件写得对,编译器应该可以自动生成对应的.s19文件的

网友D:
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吧。

等待官方意见。

网友B:
现以查明:EEPROM数据就是包含在  .S19   里边的!

网友E:
我也认为是自动生成的,自己弄多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