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后还可以读取呀

楼主(2010-05-19):
如何在单片机里存储一个数据,在掉电以后我再开始运行程序,我能够把那个数据在从单片机里读出来呀,用于本次程序的执行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在单片机内必须配备有EEPROM或闪存之类的存储单元才可以。找相应的器件。

网友B:
看你对该数据的读写速度及次数决定了
如果一天写不了几次,基本上以读为主的话,加片EEPROM最合适了
但如果存储的值几乎每秒都要改写N次,那么建议用铁电存储器FM3104之类的

楼主:
我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那有好像有EEPROM 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把数据放到里面,
大家告我一下如何写进去,用哪个命令。比如我要把里面写一个10进去如何写呀?
谢谢哦,呵呵!

网友C:
S52不可以,要用户可以修改的那种

楼主:
也就是说S52不能有这种**功能,记住上次输入的在下次程序运行时调用了?

网友D:
根据数据量的大小加个外部EEPROM吧,如24c01。。。stc的单片机有片内EEPROM,不过他们都说stc的不怎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