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鉴定下这个MCU是什么型号品牌的?

楼主(2010-05-19):
手上有个板子,上面的单片机型号给磨了,想知道它的型号或者品牌,并不是想抄它,只是想见识下了,现只知道它的电源引脚,晶振脚,接地脚,哪位有用过类似的说一下它是什么品牌的IC?谢谢了,元件封装是QFP32

网友A:
你看29脚是否上拉到VCC,估计是AVR的ATMEGA8

网友B:
ATMEGA8?不可能ATMEGA8晶振只能到16M.

楼主:
我想也是,可ATMEGA8晶振只能到16M.它接的是24MHZ的晶体;

楼主:
29脚是有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容,应是复位脚;

网友C:
这肯定要见多识广的人来解答了啊

网友D:
同意4楼,管脚电源和地都和M8一样,晶振频率太高

网友E:
把所有32脚单片机引脚图拿来比对一下,参考外围就能知道个89不离十,但没人确保一定是

网友F:
不如将板子也贴图

楼主:
如果是ATMEG8,有没有可能内部将24MHZ再分频成12MHZ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