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OP07开机5分钟以上才能回到零点

楼主:
用运放OP07搭了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才放大直流信号1mv10倍而已.两输入端短接接到确定电平上面,结果开机就是负值,然后再慢慢的回到零点,最后稳定下来.太夸张了吧?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
其中C1,C2没有接,因为接上以后稳定时间更长,但是更稳定.应该不应该接?多大容量合适?

网友A(2010-05-19):
不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谁能改?

楼主:
图已经贴出来,在顶楼

网友B:
加热运放,先确定是电容充电的问题还是运放本身的漂移
上电稳定需要多长时间?不是按分算的话那很正常了

网友C:
估计是电容充电的问题,你的输入的固定电平输出阻抗大不大啊。

楼主:
估计是电容充电的问题,你的输入的固定电平输出阻抗大不大啊。
引用 网友C:

楼上2位,我在顶楼已经说了,没接电容呢.
确定电平接的是TL431两管脚短接得到的2.5v

网友C:
测一下运放的输入端,什么情况

网友D:
把可调电阻换成固定的,试试?

楼主:
搞清楚了,温度影响.我把手指放在OP07上面,快速接近零点.只是,怎么消除这个现象?

楼主:
温度影响很严重.我把手指放在OP07上面,快速接近零点.只是,怎么消除这个现象?
运放怎么可能这么敏感?如果这么敏感,比这个精密得多的仪器岂不是要开机好久才能使用?还需要恒温

网友E:
或许用的OP07有点问题?
印象里OP07的温漂很小

楼主:
或许用的OP07有点问题?
印象里OP07的温漂很小
引用 网友E:

温漂是很小,可是用在差分放大里面,不知道对CMRR的影响怎么样?共模电压2.5v,差模电压却只有2mv,这个级别,对CMR的要求不知道高不高?反正手指的温度对输出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B:
温度特性无解,恒温电路或者上更好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