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本版有过一个很好的帖子

楼主(2010-05-19):
驳斥“太空中用铅笔就可以了”的谬论,
但是记不得标题了。
我想找出来给一些想当然的“大嘴巴”人士看看。

网友A:
没记得啊……

网友B:
http://blog.21ic.com/user1/5106/archives/2009/56666.html

铅笔与太空-一个流传已久的荒唐故事
推荐

长久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美国宇航员在太空很郁闷,失重条件下钢笔和圆珠笔总是写
不了字。美国科学家花费了X年时间X多经费(最近一个在农大演
讲的我国某专家已经加码到100亿美元)终于研制出能在失重条
件下使用的钢笔。而与此同时,苏联宇航员在太空一直用铅笔(
一般来讲,听众们这个时候就要爆发出善意的笑声)。
当然这个故事还有不少变种,类似病毒,以不同的口味重复着。
比如这个变种:美国宇航局(NASA)为了让宇航员在太空写字花
费很多心血也没有成功,因为要求太复杂了,必须在失重状态下
书写自如,仰着写也能写字等等。迫不得已,他们向社会征集解
决方案,后来有个德国小学生寄来一个包裹,只写一行字:“试
过这个没有?”宇航局的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铅笔。
而这个故事的作用表面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提倡灵活思维,以
简单的技术手法解决问题; 再一个就是嘲笑美国人迷信高科技
,浪费钱财还把事情弄的复杂,还是俄国人才是解决问题的高手
啊。
可惜,故事终究只是故事,还很荒唐。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美国在早期太空活动中的宇航员都是使用铅笔,比如在水星计划
和双子星计划中, 但铅笔其实是不理想的太空用笔,这个下面
再说, 1967年美国开发出供宇航员在太空使用的AG 7型太空笔
,(这个是美国一家私人公司看准商机自筹200万美元开发的)
, 并在阿波罗计划中得以应用。   其基本原理是笔芯密封,内
有氮气,靠气体压力代替地球上的重力环境把油墨推向笔尖。
笔芯不漏油、不挥发,可以倒着写,在水、油、太空失重状态下

正常使用。笔尖以斜切承座滚珠笔腔精密配合超硬炭化钨笔珠(
经27道工序制成)形成,绝无脱落之虞。 太空笔几乎可在任何
表面书写(水泥路面、石头、砂轮、钢铁等),而且不褪色,可
在零下60度,高温200度书写自如。
  这种笔因为性能可靠卓越,实用效果很好,因此除了适用于航
天,在登山、潜水、极地考察探险等恶劣环境中也是绝佳工具,
此外在……、医院、建筑业、体育界、文化界等专业也可以很好
应用,还能作为礼品、收藏品及大众书写、绘画用品。
顺便说一下,这种笔现在并不贵,神舟六号上用的是*币千元
左右,对于很多野外工作者都算是种良好的工具。对于宇航活动
则远远算不上成本了。
  所以,这家公司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太空笔成为一个盈利产
品,并成为各国宇航局和宇航员的必备书写工具。俄国人用的就
是,杨利伟似乎用的也是,因为到了神舟六号用的就是太空笔,
但可以肯定的是,从1967年开始,太空笔被各国宇航员所接受并
被广泛选用,当然,后来还有其它类型的太空书写工具被开发出
来,但这些不管是不是被宇航员简称为铅笔或钢笔,与原始意义
的铅笔钢笔都是两码事。投机取巧是行不通的。
  回过头来说铅笔,原始的铅笔适合太空实用么,那些绘声绘色
讲故事的人想过么? 普通铅笔笔芯容易折断,这个都知道,而
在失重的环境中漂浮,就成了危险品,会漂进鼻子、眼睛中,而
且更要命的是石墨是导电的,漂进电器中会引起短路或者其它一
些问题。(此处根据电网网友提供的资料做了修正)可以发现:
美苏的航天工作者在使用到太空笔之前所用的并非人们印象中的
那种原始的铅笔,而是专门开发的产品,在笔的结构和笔芯材料
上都是新开发的技术,与普通的铅笔已经几乎可以说是不同的东
西了。现在在美国的宇航博物馆里就有陈列, 这从另一个角度
告诉人们,但年那批可敬的航天工作者们对问题的考虑之深之广
是现在那些益智小故事所远不能相提并论的。
  再提一下书写效果,各位在做作业,写笔记,做记录,签文件
时用的是什么笔呢,用铅笔的有几个? 我看大部分用的是签字
笔,水笔,圆珠笔,既然自己不喜欢用铅笔,那么为什么那么多
人想当然的觉得宇航员就喜欢用铅笔? 在太空的很多光线条件
下铅笔的字迹好辨认么? 美观么?被摩擦变得污浊怎么办? 即
使是60年代初美苏宇航工作者开发出的太空铅笔,也不能完全满
足太空工作的需要。所以在太空笔开发出来后迅速得到各方肯定
,被各国宇航局所选用。
  说回到这个变种故事, 讲这个故事的人可能往往想的是教育
人要锻炼科学思维的能力, 可是在他们嘲笑美国人的“愚蠢”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什么才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
  这究竟是说明了美国人笨,还是聪明?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最终 自己的品牌立了,宇航员太空中用着舒服安
全,钱也赚到手了,还给去南极北极等等登山探险的其它使用人
群提供了方便。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赚钱也是天经地义。
    一直用铅笔还自以为很聪明的人也就只能一直用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