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的亮输入端需要加滤波电路吗?

楼主(2010-05-19):
输入信号是毫伏级别的直流电压,两输入端需要加滤波电路吗?

网友A:
通常情况,放大之后再滤波就可以。因为你的直流小信号很容易受到滤波器的影响。除非噪声很大,放大后引起运放饱和了。

楼主:
通常情况,放大之后再滤波就可以。因为你的直流小信号很容易受到滤波器的影响。除非噪声很大,放大后引起运放饱和了。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输出端接个RC滤波器还是用一个运放来隔离然后滤波或者是直接用运放来滤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干扰信号的情况来定了,用运放的有源滤波效果好一些。

网友B:
干扰不会超过范围的话,应该是考虑放大后滤波……

网友A:
这种直流信号的低通滤波,时间常数都比较大,如果使用温度高的话,就得考虑由于电容漏电引起的直流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