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SFR之bank问题

楼主(2010-05-19):
请问,操作bank1之SFR还要设置INSCON寄存器,如何写成一个宏?后续插件能在编译时自动加入该功能吗?目前感觉比较麻烦,容易弄错。

网友A:
keilc 编译器编译的时候,无法识别。
需要设置宏
例如:
SETBANK0  MACRO
        ANL INSCON, #00111111B
        ENDM
SETBANK1  MACRO
        ORL INSCON, #01000000B
        ENDM

网友B:
楼上这么一说貌视不麻烦啊

楼主:
等你一没注意,就麻烦了

网友C:
就是一条指令啊。最好还是操作bank1的时候写下,然后改回bank0。感觉这样不容易错

楼主:
小心你的中断

网友D:
就是一条指令啊。最好还是操作bank1的时候写下,然后改回bank0。感觉这样不容易错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