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am 128kx8bit 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10-05-19):
(无正文)

网友A:
128k x 8bit 应该就是指的容量是128K字节,数据访问(内部数据组织结构)是按8位进行的;
双口应是有两组地址和数据总线在这个RAM上,可以连接到两个不同的MCU上进行同时访问。

网友B:
呃~~~这个问题-----------

128k x 8bit =  128k x 1B    = 128kB

网友C:
这个RAM的数据总线宽度是8bit。比如
HY57V281620
4 Banks x 2M x 16bits = 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