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兰德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10-05-19):
模电课本上说 此电路引入了深度负反馈,所以集成运放满足“虚短”,正负输入端电压相等。
     可是此电路通过R3也引入了正反馈啊,课本上只是说当满足 R2/R1=R4/R3时,负载Rl减小引起的电流 Io 的增大约等于正反馈作用引起的电流 Io 的减小,即正好抵消。可是,当Rl不变的时候,正反馈仍存在啊,此时,电路是否“虚短”难道还只由深度负反馈决定,而与正反馈无关吗?
     而且我仿真的结果是 ,即使满足 R2/R1=R4/R3,电路也不满足“虚短”,即运放正负输入端电压不相等。

哪位进来的大侠能否给解释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因为负反馈要强于正反馈,因此虚短还是成立的。

网友B:
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看第二章,第二节。

楼主:
2# 天神下凡 [/b这么快就有人回复,谢啦哈!
可是我仿真的结果怎么和理论怎么不服呢,电阻之间除了R2/R1=R4/R3外,在数值上还要满足什么关系吗?请大侠赐教
下面是我仿真的结果:
上面的直线 反相输入端的(有点模糊,接近为零);
下面的直线 同相输入端的

网友A:
R4的阻值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激这位下凡的天神,R4已改正。
     不过我发现一个规律:当负载RL比R3小很多时,结果是正确的,反之,不正确。我想可能是RL和R3并联后的电阻小于R3,又因为R2/R1=R4/R3,所以运放输出电压在R3上的正反馈电压小于其在R1上的负反馈电压, 也就是天神前面说的负反馈强于正反馈。
     所以,要根据负载RL的动态范围,为R3正确的取值,使负反馈明显强于正反馈 。

网友A:
不是你说的那样,是因为当RL过大时,RL上的电压太大,超出了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导致运放饱和,虚短就不成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RL和R3并联啊,RL再大,并联后的电阻也不会超过R3,所以其两端电压被R3限制着,不会大到哪儿去吧

网友A:
不能这么看,你想啊,既然是恒流源,流过负载电阻上的电流就是恒定的,电阻越大,压降不也越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不愧是天神,电压电流转换电路,输出是恒流源,与负载RL无关。谢啦哈,天神

网友C:
图对不对呀,3点与运放在正输入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是模电书本(童诗白)上原图

网友D:
maychang老师说的那书上是有的。我刚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