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HB_FSMC 和 APB1_I2C1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在调STM32的IIC通讯功能,IIC通讯一切正常,没有问题,但是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中如果加了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IIC通讯就不对了,示波器观察IIC管脚通讯时没有任何变化,怀疑 RCC_AHBPeriph_FSMC 影响了IIC1时钟,看STM32资料,AHB_FSMC 和 APB1_I2C1 两者之间没关系,设置的寄存器一个是 RCC_AHBENR,一个是 RCC_APB1ENR,但是开启了 RCC_AHBPeriph_FSMC, IIC就不行了,关掉了IIC就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GPIOB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I2C1 and I2C2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网友A:
你看看数据手册上的引脚分布,I2C1与FSMC有公用引脚。

楼主:
我用的是PB6 PB7 功能口 管脚没有冲突

网友A:
我用的是PB6 PB7 功能口 管脚没有冲突
引用 楼主:

管脚没有冲突?

楼主:
我用的PB6- IIC -SCL  PB7-IIC-SDA

PB7虽然有FSMC_NADV复用功能,Norflash上用到的 用户手册365页  FSMC_NADV :Latch enable (this signal is called address valid, NADV, by some NOR Flash devices)

RCC_AHBPeriph_FSMC 使能了,但还没有做FSMC设置初始化 应该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BANK 3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FSMC才开启吧

楼主:
确实是这样 PB7复用了 我用remap PB8 PB9再开AHB_FSMC就没问题了 那我要是想用PB6 PB7 还使能FSMC时钟 有办法吗 ?

网友B:
“想用PB6 PB7 还使能FSMC时钟”,同时用作I2C和FSMC当然是不可能的,分时使用是可以的。

楼主:
我不是同时使用 就说PB7是FSMC_NADV和IIC1_SCL两种功能 但是我FSMC并没有用 没有外接 也没有初始化 只把AHB_FSMC时钟打开了 PB7当做IIC1_SCL使用 可以吗

网友A:
呵呵,7楼说不可能,你却要问可不可以,我说“不可以”,:lol

楼主:
7楼分时使用 怎么使用? 用IIC的时候禁掉FSMC 这个不太可能啊

网友A:
7楼分时使用 怎么使用? 用IIC的时候禁掉FSMC 这个不太可能啊
引用 楼主:

如果用IIC的时候又不能禁掉FSMC,那么你的要求不能实现,请想其它办法吧,例如使用其它I2C模块或使用软件模拟I2C。

楼主:
郁闷的勒

楼主:
我用remap功能试了PB8 PB9用作IIC 1功能口,再开AHB_FSMC是木的问题的 我不想改 PB8、PB9是因为牵扯到硬件的问题 得重做板子 很费事的 用PB6、PB7IO口模拟IIC是没有问题的 但模拟口读出来的东西有点i不对 郁闷

网友B:
7楼分时使用 怎么使用? 用IIC的时候禁掉FSMC 这个不太可能啊
引用 楼主:

用IIC之前把FSMC的时钟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1-25):
楼主能否将你的IIC程序分享一下!!!

网友D(2014-01-15):
实际测试,用I2C1  (读),  之前禁止FSMC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DISABLE);

那么 I2C_EE_BufferRead(Rx1_Buffer, adr, num);  就没问题,否则就在EV5处过不去;

但如果上述两句反复循环运行时,还是会有I2C-state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