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MOS管信号出现振荡

楼主(2010-05-19):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TL494产生PWM脉冲信号,频率为20KHZ,输入电压为直流24V,在PWM端出现了振荡,出现振荡后,我在PWM端又并了一个1K的电阻到地,在TL494的输出端并了一个102电容到地,然后将与光耦相连的线断开,波形变好了,但是一与光耦相连,波形就恢复一样振荡,并且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在焊接电路板时,将R12与R13共同连接到一个地,我将R12与地断开,在输出端没有波形了?小弟刚接触电源,向各位请教!谢谢!

楼主:
我将24V与光耦连接端断开,波形正常,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A:
输出端加上拉吧?

网友B:
电路设错了,光藕集电极接MOSFET的控制极,并且上拉到电源,发射极直接到地,就行了,还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C:
这样也叫电源?

楼主:
to dadodo :
这个不是完成的图,我这个只是个DC DC变换器。
to glodcity : 您说的没错。谢谢提出建议

to 伟林电源:早就听说您的大名,望以后多多指教小弟。我的问题不是电路的问题,是TL494没分析清楚,我选的这个MOS管的结电容有点大,在G端的波形还是有明显的延时,不知道是不是结电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