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K304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按照标准电路接的电路,为什么输出只有2.3V左右,有哪位用过这个IC吗?我需要输出12VDC,0.1A电流,怎么电路不稳定,请问需要的电感是多大,PI的设计软件我下不到.

网友A:
PI的软件给你传上来。。。输出不够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的吧,没有图没法分析

楼主:
第一次用LNK304,按照其标准电路用在51单片机构成的系统上,电压5V,电流大概是60MA,上电的时候电压不稳定,带电插拔51单片机电压稳定在5V,应该是电感不够,今天换个电感试试

楼主:
这个电路电感的取值很重要,1MH是标准值

网友B(2011-07-0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2011-09-19):
可以与我联系,QQ:287964809

网友D(2013-01-22):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LNK304,按照其标准电路用在51单片机构成的系统上,电压5V,电流大概是60MA,上电的时候电压不稳定,带 ...

这个电路在空载时候需要吃一个小电流 需要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