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基准的最大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请教下 串联型电压基准有两个指标:最大负载电流和最大驱动电流,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这是在什么条件下测试出来的,是不是最大负载电流是不保证维持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得出的电流啊。是不是和运放一样,输出短路,得出最大输出电流。请教达人了

网友A:
什么是串联型基准?有没有具体芯片做个示例?

楼主:
mcp1541,我就是看他的datasheet的啊。谢谢指导
基准分串联型和并联型的,你看下美信的指导笔记就知道了,或者搜索下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的呢,达人在那

网友B:
英文手册上没有看到“最大驱动电流”这一项,“最大负载电流(maximum load current)”应该是指输出能维持在基准电压时的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谢谢,shakaleo。mcp1541datasheet里面有个output current drive=2mA这个指标
在maximum rating
下面有个output current =20mA
我就不知道这个output current怎么来的,请教下

网友C:
最大负载电流是保证输出达标的最大输出电流,通常使用时,电流尽量小点,毕竟是基准,不要将它当电源用。

网友D:
是的,使用时应该小于“output current drive=2mA这个指标”。
如果电流接近“output current =20mA“,就是将它当电源用,无法满足基准的精度了。

楼主:
我猜也是这样,
但是20ma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和运放输出最大电流一样,是输出短路电流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