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串口与PIC通信,和PIC与PC串口通信有哪些不同

楼主(2010-05-19):
在PC与PIC进行串口通信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但用同样的收发函数在两个PIC单片机之间进行异步串口通信时,不能正常通信,两片PIC设置的比特率都为2400,用串口试时,两片PIC都能在串口调试助手下正常收发数据,现求助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多谢

楼主:
补充一下,接收是采用中断方式的,等待高手来救

网友A:
发一个0XAA或0X55看看波形么。

网友B:
不能正常通信指的是什么?

网友C:
通过232,还是直接TX接RX。拼命发0X55看看波形

网友D:
线接错了吧。交叉一下试试。

网友E:
PIC TO PIC :使用TTL电平通信
PIC TO PC : 需要进行TTL TO 232电平转换。

请问你注意这个了吗?

如果不存在这个问题,再检查连线顺序和波特率以及OSC的偏差

网友F:
7楼所提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