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R问题

楼主(2010-05-19):
是不是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
和Low level  来控制LVR?

楼主:
用的是IDE66在线烧制

网友A:
一般LVR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开启还是不开启LVR选择;如果是宽电压工作芯片有两个LVR电压的话就有High level 和 Low level 选择了。芯片的LVR一般就是通过这个选项来确定。
请LZ明确说明是哪颗芯片?以便有一个确切的回复。

网友B:
67P54的话High Level就是4.0V,Low level就是2.5V

网友C:
这颗的LVR有2.5V和4V这2个选项,烧写芯片的时候一定要正确选择.

网友C:
若选了4V,刚可以量一下背景灯亮的时候芯片VCC的电压是否有低于4V的情况,如果有,会复位

网友D:
另外LPD RESET是开关,要选择ENABLE,再选择High Level和Low level才有效.

网友E:
这颗的LVR有2.5V和4V这2个选项,烧写芯片的时候一定要正确选择.
引用 网友C:
这都知道吧

楼主:
哎,老是自动复位

楼主:
SH67P54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知道?遇到过吗?帮帮我吧

网友B:
再试试,知道了这些应该不会了的

网友E:
再仔细检查检查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