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马达之外还有啥东东可以实现振动功能???

楼主(2010-05-19):
我有个产品(游戏手柄)上需要有振动功能,之前一直用的是马达振动,但马达的成本比较贵,请问除了马达之外还有啥东东可以实现振动功能呀?大家帮忙出出注意吧。

网友A:
马达+偏心块恐怕是最佳选择了.
以前我做过振荡线圈+弹 簧 片+小磁钢的BB机振动器,电路再加上去,成本超过小马达了.

网友B:
哈哈,装个重低音喇叭,让后接到功放上,把音量扭到最大,找首的士高开始播放,包你震动得很爽:)

要说成本,马达+偏心轮就是成本最低的方案。

楼主:
老t叔:你之前做过振荡线圈+弹 簧 片+小磁钢的机振动器,可否发点资料来看看呢?因为我想你这个方法试试,我的产品要求也不高只要有点振感就好了。Emaill:adof.e@163.com
对了我认为将小磁钢改为一个小磁铁振感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