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更换为双向可控硅后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图片)

楼主:
可控硅接法如图!!

网友A:
疑问:
1、你的电路中有过零检测吗?
2、由Q4等元件构成的触发电路也不对。
3、两幅电路图中,其中一张电路图是将发热盘的一端接L,另外一张电路图是连接到D5的正端。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同事画的!原先是继电器控制的,已量产了。今天将其换为可控硅后,出现了上述问题!

楼主:
第二个图是按照实物画的!

网友B:
LZ找几个可控硅的典型应用电路,学习下,再回来看
另外顺便你也可以了解下过零点检测电路
还有就是可控硅的触发导通条件……

网友C:
你这个可控硅应该是没有完全触发,你的稳压管经常坏应该是因为电源纹波增加造成的。
你有QQ吗

楼主:
QQ被公司禁了!

楼主:
现用的产品是用继电器控制的,稳压管极少出现击穿的!

网友A:
你发热盘的另外一端是接到哪里呀???

网友A:
可控硅和继电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做“开关控制”,但绝不能简单的直接代换的!!!

楼主:
发热盘另一端通过可控硅接到电源“N”。

网友A:
与N连接这个我看明白了。
我是问:前面的帖子中提到的那端,连接到哪?两个图不一样呀。

楼主:
在这里,如果将可控硅导通角全导通,稳压管应该就不会那么轻易就击穿吧(纹波干扰降低)?

网友A:
改用可控硅之后,首先要做交流电压的过零检测,然后在过零点发出触发脉冲,才能是全功率发热。

楼主:
接地了吧,是我同事画的!第二个图是我按照实物图画的!

网友A:
你的触发电路也不对,我猜测:你是将继电器的线圈控制电路直接做为可控硅的控制电路,错了!!

楼主:
哦,谢谢15楼,那样话,稳压管(10V/0.5W)就不会那容易击穿了吧?

楼主:
不是,如果那样的话,可控硅就不能工作了!我有做了该动,现在的情况是,改换后,发热盘工作功率只有原来的一半,且电源通断几次后,稳压管就击穿了!!

网友A:
如果按照图1的接法的话,稳压管照样击穿。如果是图2的接法的话,不会击穿的。

楼主:
我是按照图2的接法的接的,稳压管照样击穿!

网友A:
两幅电路图中,其中第一张电路图是将发热盘的一端连接到D6的正端(也就是稳压管的正端)。第二张电路图是接L。

网友A:
"我是按照图2的接法的接的,稳压管照样击穿!"-------过零检测做了吗?触发电路改了吗???

楼主:
还没有!:funk:

楼主:
谢谢你,如果要控制可控硅频繁通断,对可控硅的寿命应该影响不大吧(起码比继电器寿命高吧)?

网友A:
如果要控制可控硅频繁通断,对可控硅的寿命应该影响不大吧(起码比继电器寿命高吧)?——————没问题,但你要选择合适的可控硅。

网友D:
功率减半 ,说明,你的可控硅正好是交流电的峰值期间开启。(你的控制信号是脉冲的,每到90度时便有控制脉冲信号发出。原理没有错,错的是发信号的时间点不对)

而我们做设计时,特别强调最好不要在峰值期间开启电路。这样对电网的污染很大。因此,你的稳压管被烧掉,也有90%的可能与你峰值期间开启电路有关。(理论依据,请查资料)

你的过零检测,精准度不够。从实验来看,过零检测发生的偏差很大,可能达到90度。

另,可控硅无法实现100%,控制的好,可以做到近似100%。同时,你的发热体的工作电流是多大,可控硅功率能否支持的到。

网友E:
怎样的问题,也想了解一下,以免自己也走弯路

楼主:
谢谢28楼,我的发热盘是400W的,可控硅留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F:
我想你用双向可控硅代替继电器可以不用过零触发(不过过零触发确实会好一些),因为继电器的吸合也不一定是在过零点时刚好吸合,对电网的影响与继电器时应时一样的,输出功率只有一半可能是你的触发功率不够,没有双向导通,只是单向导通,试着减小R6可能会好些。稳压管坏与双向可控硅导通时产生的高次谐波有关,C4在高次谐波时的阻抗会很小,烧掉的可能性很大,在可控硅的两端应加阻容。

网友F:
”烧掉的可能性很大“我指的稳压管,不是C4

网友G:
牛,可控硅不用过零触发电路。

网友G:
用继电器的时候,L,N的强电是跟单片机这一面隔离的,现在你没有用光耦过零触发器,强电跟单片机电源是没有隔离的。

网友F:
“用继电器的时候,L,N的强电是跟单片机这一面隔离的,现在你没有用光耦过零触发器,强电跟单片机电源是没有隔离的。”
    他的单片机电源本来就没有与强电隔离。
“牛,可控硅不用过零触发电路。”
    他这里用双向可控硅只是起一个开关的作用,又不移相调压,为什么一定要过零触发?

楼主:
谢谢 HPJ-0123,如果这个电路用可控硅来移相调压,阻容降压部份对电容有什么特殊要求。(这个电路用的电容是涤纶电容684j/400V)?如何降低稳压管的击穿率?

网友H:
图一5v电源就有误吧,

网友F:
“如果这个电路用可控硅来移相调压,容降压部份对电容有什么特殊要求”
      就目前你这个电路是不大可能做到移相调压的,(电源的过零信号都没有采集怎么移相?)
“如何降低稳压管的击穿率?”
     把R5的阻值加大点应当好一些。另确如37楼所说,你电源中的79L05的接**没搞懂。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同事画的,我照他的图贴过来,也没去动它。这是一个普通的三端稳压管电路. 这个电路是已经量产的产品(继电器控制的)!

楼主:
这个电路图有采用可控硅移相调功,阻容降压部分有什么特殊要求吗?特别是电容,我这里采用的是涤纶电容?可以吗?

网友I:
我一点都看不懂。。。。。。
78L05那块怎么也看不懂?

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J:
想省事,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搞定.

网友K:
问题不在过零,在于没有全开通,正负半周只开通了一个.另一个半周的功率将加到二极管上  导致击穿.

网友L:
晕死了,用一个过零双向控制MOS3063不就可以了,反正你是用于替代继电器的了。。。。。

网友M:
路过:按照图示修改就没有问题了。取消7905,直接用稳压管。

网友N:
这个电路图有采用可控硅移相调功,阻容降压部分有什么特殊要求吗?特别是电容,我这里采用的是涤纶电容?可以吗?24719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个过零光耦上,加上试试

网友D:
28楼时,偶回复了一下,过了这么久,这贴子还在跑啊。
简单点,按31楼的作法去搞。不要过零检测了。

需要要开,就发送给可控硅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信号。需要关,就撤掉这个信号 。

高压整流降压部分的电路基本没问题。可以用。注意一下稳压管的 耐压值。通常,这样出的电压大约近40V。找个好点的稳压管

网友O:
强弱电光电隔离控制

网友P(2010-06-19):
改用可控硅之后,首先要做交流电压的过零检测,然后在过零点发出触发脉冲,才能是全功率发热。
引用 网友A:

改用可控硅之后,不要做过零检测,因为只做通断控制。只要保证通态时,可控硅一直有触发电流就可以了。

可控硅是非隔离零件,用来代替继电器的话,可能会使控制部分带电。
要想使可控硅正常工作,还要考虑AC对DC的影响,从图上看不清楚,一定要考虑AC电源和直流电源的基准互联的问题。

网友Q:
电源回路有问题,不要用78L05,如果没有10V的负载 ,把稳压二极管改为5.1V的就行了,如果必须要用78L05,可控硅最好改为带过零触发的光耦去推,类似继电器的控制了。

网友R:
路过,进来学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