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飞林的单片机?FM8PS53

楼主(2010-05-19):
关于定时器TMR0的Prescaler,在OPTION里设置成1:32,当执行MOVAR  01H时,是不是就把Prescaler设置成0了?

文档很模糊,看不明白。

网友A:
不是的。只有定时器溢出时,才会变为0。

功能比较简陋,如果需要对定时器赋初值的话,那么要在中断子程序中加入。硬件无法自动装载。

楼主:
如果OPTION里把Prescaler设置成1:32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假如你选的 频率是4M
你又把prescaler设置为1:32(注意:刚选项中,有一个位标志,表示,你是将该值赋给看门狗还是时钟),且是对时钟的设置。
那么你的机器周期是:1/4M ×32×N= 8N us 。其中N是指,你在烧录时,烧录页面的一个选项。可以选2或4或8,若是2,则为16us,若是4,则为32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