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68013设为全速模式?

楼主(2010-05-19):
如题!

网友A:
USBCS控制器即可?
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估计楼主是没找到在哪

网友C:
简单点的方法就是设置的EEPROM的配置文件bit7,
c:\cypress\usb\bin\hex2bix -c 0x80 -i -f 0xC2 -o bulkloop.iic bulkloop.hex
上面的“-c 0x80 ”就是设置bit7让68013启动时直接运行full speed。

还有个复杂的方法,没有试过,比较麻烦,看看这个链接:http://www.cypress.com/?rID=30776

网友D:
楼上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