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偏置电路

楼主(2010-05-19):
下面运放的电压偏置和保护电路运放用的是LF353第一级用作电压跟随,第二级用作电压抬升。
输入信号时-2.5-+2.5的正弦波,期望输出时0V以上的正弦波。

R44用于提供抬升的电压,R45用于调节输出电压。U7是产生保护电压的芯片 2.5V
目前的情况:
1。电压跟随器那一级输入输出都正常。
2。 偏置电路部分 输出电压形状也正常,但是电压上面有很多毛刺,严重影响输出电压的质量。

这个毛刺有可能是从5脚进入的,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十之**是电源上的波动从5脚进入的。

楼主:
2# 天神下凡 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加小电容?

网友A:
可以试试,实在不行就得用基准电路了。奇怪,我打的”十之8  9 怎么给屏蔽了。

网友B:
楼上对政治不太敏感啊,呵呵,想想8 9年发生了啥事?呵呵

楼主:
4# 天神下凡 不过好像还有其他原因吧
我测量了5脚的电压波形,毛刺最大只有几十mV的样子,但是输出有的居然达到1V的毛刺。
这几运放也没有那么大的放大倍数啊
这怎么解释?

网友C:
加个退藕电容试试。其实8 9也没必要那么敏感了,温总都撰文纪念胡耀邦了

网友D:
r45是可调电阻的,可调电阻是绕线式的,你换个固定阻值的陶瓷电容看看,愚见!

楼主:
可能是电路中数字信号的干扰吧
10KHz的PWM也许是主要的干扰源
加了退藕电容没作用

楼主:
逆变电路中 的扰动量太多了。
我搞不定。

网友E:
十之89是电源上的波动从5脚进入的。

网友F:
89 测试关键字

网友G:
原来是 “八  九”   不能连续输入啊

网友H(2010-07-30):
真的假的?**

网友H:
真的被屏蔽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图中我所圈出来的部分。如果你用的那个芯片是来稳压的话,那么当Uo>2.5V时它好像应该通过上面的稳压部分,从而对与输出端口的电压产生影响了吗?
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个反相放大部分最大的反相放大倍数就是2倍,那么即时你的5脚处抬压抬得很高,那么当你用稳压管限幅时。如果抬高的有超出限幅的高压部分,那么不就出现上削波现象了吗,与你的要得到正弦信号要求有了一些出入呀,为什么要在下面加一个稳压管呢。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