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 运放调零的实现 求助 各位

楼主(2010-05-19):
AD620五脚接地时:
放大后输出电压为-60.3mv(很稳定)
当5脚接滑动变阻器时
5脚VREF电压不稳定
导致放大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始终不能调零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ref接的基准必须是低阻抗而且很稳定的电压才行,你这样直接从电源分压而来的基准,电源上的波动直接到了输出,而且没有跟随器,导致AD620的CMR也差了。

楼主:
额 那怎么办呀?很纠结呀...就调零比较难啦

网友B:
把你那个2K电位器用个运放做跟随在接到REF

网友C:
射级跟随,620的datasheet里面有用法

楼主:
把你那个2K电位器用个运放做跟随在接到REF
引用 网友B:

额 具体怎么弄呢...发个图给我吧...654344838@qq.com

楼主:
射级跟随,620的datasheet里面有用法
引用 网友C:
那个 说实话没怎么看懂

网友D:
这个地方不能调失调电压,对它的调整会使放大倍数也一起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 那个经典图例 接到AD705的那几个电阻 是不是有个要换成滑动变阻器呀?呵呵

网友E:
回复 楼主: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稳压管做参考电压呢?

网友F:
电阻接错了

楼主:
电阻接错了
引用 网友F:
额 那里接错了 请赐教?

网友G:
楼主应该去看看 AD620 的技术手册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不经过自己的思考就这么提问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G:
教训的是...已经解决了....并且我思考了...不知道情况 就乱说 别人也是不会虚心接受的:)

网友H(2010-06-28):
楼主向你请教,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邮箱或者qq都行,谢谢

网友I(2016-01-10):
我也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