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pad是什么意思(很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刚学fpga,下图是easyfpga030开发板的芯片的资料中的图。请问下图中pad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觉得应该是指芯片的引脚

网友B:
衬垫,垫料:D

楼主:
衬垫,垫料:D
引用 网友B:

?不懂。。。。。。

网友A:
电路中PAD是指焊盘。从图中看,他想表达的应该是改元件从内部逻辑阵列通过输入输出接口电路以及从输入输出接口电路通过缓冲到PAD直接的延时特性。所以PAD应该指芯片的引脚吧,也相当于就是焊盘了,如果装到板子上的话。

网友C:
芯片的引脚

网友D:
你们这帮人,测试点呀!!!

网友E(2010-06-27):
就是物理引脚

网友F(2010-07-27):
压焊点   将来要通过金属线压焊到封装壳的内引脚上

网友G:
测试点,将来放在测试工装上,测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