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项目的方案选择,希望大家给予意见

楼主(2010-05-19):
上位机软件部分已经用vb写好,下位机其实主要就是u口摄像头的方案,需要对同一个事物进行高低两点的观察。

所以我目前的方案是在一个中心轴的高低两点放了两个u口摄像头,两个摄像头已经事先调整好不同的焦距。进行高点观察时,关闭低点摄像头,并且电机控制它摆走;进行低点观察时,电机控制它摆回,关闭高点摄像头。如果不换电脑,不换u口,这个方案还行得通,但是一旦更换电脑或者u口,很可能导致高低摄像头错位,本来看高的却变成低的。试验多次现还是找不到规律。

所以我就想到换第二种方案,就是为这两个u口摄像头配两组继电器,用继电器导通闭合两组u口线进行选择,也就是每次只能有一路摄像头导通,(相当于手动拔插更换这两个u口线一样),通过继电器控制我就可以准确的选择高低哪一路摄像了。

还想到第三个方案是只用一个摄像头,用两个电机分别控制其升降和调焦,这样这个系统就非常简便和正规了,难点在机械方面吧。这就要求升降和调焦的准确度了,一旦位置出错,摄像就会模糊。(市面上有一种号称自动调焦的摄像头,但是效果不理想)

目前我想到的就是这些,希望朋友们多给予意见和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三个方案很难实施

楼主:
请问为什么呢?

楼主:
希望大家给予意见!

网友B:
等两个都拍完后根据拍的图像自动识别高和低!

楼主:
关键问题是一旦更换电脑,那么电脑都不知道哪个是高,哪个是低了 。。。
我试了下继电器的方案,发现连上继电器信号就基本过不来了,还没有让他开关,直接连得常闭点都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小的继电器呢?

网友C:
摄像头的USB接口的通过继电器的常闭点连接到电脑的USB口,会不行?那就奇怪了。你的第二种方案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在于继电器的连接,而是可能出现随着继电器的切换,USB设备是拔出又插入,是否会对你的系统运行有影响。

网友D:
根据图像判断是个好主意,或者两个摄像头用不同厂家的,设备有差别windows应该能分开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让继电器工作,只是把两根数据线截断接在继电器的常闭点两端 这样信号基本都无法过来的 像是继电器内部的导通结构阻碍了信号

网友E:
没看明白你这个方案是干什么用的,不过对于第三个方案,我们倒有自动聚焦的摄像头(也可以手动调焦),并且是12X光学变焦的。可以联系QQ:190347405

网友F:
将其中一只CAM经过USB HUB后再去接PC

网友G:
两个型号的设想头,枚举描叙符不一样,总可以分的出了.   成本上也没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动对焦的话我们需要要求能到1厘米左右看缩微文字 这样可以满足吗

楼主:
我打算试试usb switch 看看怎么样 应该比继电器可靠吧 还听说过模拟开关

网友C:
10楼:我没有让继电器工作,只是把两根数据线截断接在继电器的常闭点两端 这样信号基本都无法过来的 像是继电器内部的导通结构阻碍了信号

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是非常非常小的,有没有接错了?日常中我们用USB的延长线进行对接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