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接收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用单片机的UART进行红外通信,两个单片机进行发送接收实验,主机发送1,2,3,4,5,6,发现从机中断接收时会出现1,2,2,3,3现象,有时候接收还丢失数据,比方说,1,3,4,5,6。发送每个字节我也做了几十ms的延时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用的38K载波。

网友A:
先确定发射强度和接收灵敏度是否够,近距传输测试,如近距无问题,说明是这种情况,否则是软件工艺问题。红外传输,不仅仅要用载波,基带信号的频率、占空比也有讲究,要在合适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