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问题,急急!!!!!帮帮忙.

楼主(2010-05-19):
请各位帮一下忙,我刚接触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我用单片机硬件电路要与液晶屏的控制芯片相连接.公司同事给我测试程序为什么控制芯片的RD与WR脚不与单片机上的RD与WR脚相连接呢. 那什么情况下,他们之间相对应的脚可以直接相连呢.

网友A:
液晶屏幕的应该是RS,RW吧?单片机的RD管脚是232串口的,不一样

网友B:
阅读你所用的液晶屏的技术规格书,它会告诉你应该怎么与单片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