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000M一台网RJ45口信号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5-19):
补充一下是任意一对差分信号线能否P和N互换,并说明原理

网友A:
每对线可以互换,信号是差分形式的,所以无所谓,只要每对差分信号接在同一双绞线对上就可以了。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的确可以,但是仅仅用差分来解释我还是有一点不同意见,因为你交换后输出的信号就和原信号的相位差了180度,系统是靠什么技术来判断反向了,并将它恢复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B:
T0P,T0N,T1P,T1N,T2P,T2N,T3P,T3N是什么意思在网络中???谢谢

网友C:
我的理解是用了以太网变压器耦合差分信号之后,这两个差分信号到千兆芯片实际上是经过变压器耦合后了的,那么它们只要保证成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A:
现代的以太网接口芯片均支持网络信号相位的自动切换,近年的还支持平行线和交叉线的自动识别、自动匹配,由芯片内的电子开关来实现切换。

楼主:
楼上的回答非常正确,我今天又专门请教了Switch IC设计的人员,新的Switch内部都有相位的识别和调整电路,非常老的设备没有。

网友D:
不必讨论同一对差分的P/N对调的问题。
IC内有自动识别电路。
如果你找N年前古老的PHY来试的话,是没办法的。

对了,T0和T1还可以互换。

7楼:
在10M/100M铜缆差分传输中.
用到两组双绞差分线.

在旧的PHY(网络芯片)中,因为是MDI模式,不具自动识别功能.
所以一组定义为TXD (TXDP和TXDN)
另一组定义为RXD (RXDP和RXDN)

TXD只能发信号,
RXD只能接收信号.
所以在同种设备中连接只能用交叉线-------相信这个很容易明白.
这种接口是MDI接口

而在不同种设备中连接用平行线 (如交换机与电脑,因为电脑端口的TXD与RXD物理位置刚好与交换机相反)

这样就造成了互联网络这方面没办法得到更好的推广.必需要有这方面知识的技术员才能正确使用合适的网线.---------回想一下,现在有几个人会做网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新的PHY中
就把每组差分线做成具有收/发,自动识别TXD与RXD,并且P/N自动识别功能.
这种接口是MDI-X接口

后来又有了1000M功能.这就增加使用了两组差分线.共4组.

所以就得用0/1/2/3或区分这4组差分线.
至于T并不是什么通用定义.
就好比.三极管可以用T,也可以用Q又或其它的.

对了,5楼的图片有错.
这是旧PHY的图了.
新的PHY.
应是有两个方向相反的等腰三角形(两个方向相反的运放)
以表示该端口具有收/发功能

网友E(2011-11-03):
要看贴回贴

网友F(2012-06-12):
11楼回答非常好。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