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稳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无正文)

网友A:
显然上电后VT1基极即通过得到电流,而UO升高到一定程度VT2基极才开始有电流。

网友B:
这个电路?
不知VT2是画错了,还是作为倒置来用...将就着分析吧(简单的)
为了便于理解,VT2将更改为上为C极,下为E极

先说名元件的基本作用:
(左至右,上至下)
VDZ     : 稳压二极管为电路提供一个基本稳定的参考电压
左1电阻:为VDZ提供最小的偏置,使Uvdz不小到VDZ的额定值.
左2电阻:为VT1提供Ib,为VT2提供Ic
VT2     :对取样信号进行比较放大.
VT1     :调整管
右1+电位器+右2: 组成取样电路,对输出电压进行取样,送到比较放大的输入

下面分析一下电路(只分析如图电路,不分析输入,输出的影响)
UI从0V升到额定电压
左1电阻-----VDZ回路在VDZ上得到参考电压Uvdz
同时:
左2电阻----VT1b-e-----右1+电位器+右2在Uvt1be上得到合适的发射结偏压,使VT1进入放大区.
U0经右1+电位器+右2得到取样电压(Vfb)--VT2be----Uvdz为VT2提供发射结偏压,
在这上面得到:Vfb-Uvdz进行比较,并放大经VT2c得到相输出到VT1的B极,

由于输入或输出又或电路本身原因使
当Uo变小时----->Vfb变小---->(Vfb-Uvdz)变小----->Ivt2c变小,----->Ivt1b=I左2-Ivt2c变大----->Ivt1c变大----->Uo变大.

当Uo为大时,与上面过程相反.

电路缺点:
1因为一般负载都会有大容量的电容,使Ui上电瞬间,Uo=0V,Vfb=0V,VT2截止 I左2---VT1be---0V使得Ivt1b过大,容易损坏VT1(特别是Uo为高电压时,低电压影响不大)
可以在VDZ或VT1B处加个合适的电容.使电路在上电时输出, 也有不错的滤波效果.

2.左2因为接在VT1的C极上,所以I左2受输出/输入影响较大,可以加退耦使I左2更稳定.(I左1同理)

网友C:
VT2是不是接错了,应该是把C和E颠倒一下吧。VT1作为调整管,VT2作为误差放大器。当输入增大,输出增大,VT2基极电压增大,VT1的基极减小,输出减小,形成负反馈。

楼主:
这个电路?
不知VT2是画错了,还是作为倒置来用...将就着分析吧(简单的)
为了便于理解,VT2将更改为上为C极,下为E极

先说名元件的基本作用:
(左至右,上至下)
VDZ     : 稳压二极管为电路提供一个基本稳定的参考电压
左 ...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清晰讲解,对于电路的缺点,特别是改进之处如何,及什么原因,不甚清楚,能更详细点儿么,不胜感激

网友D:
电路有错,4楼正解

网友E:
其实接成这个样子也能正常工作,VT2的电流很小,不影响性能。

网友F:
顶,偶也觉得Vt2解法不对啊,怎么工作啊

网友G:
其实接成这个样子也能正常工作,VT2的电流很小,不影响性能 ,但是起不到想要的作用!

网友B:
感谢您的清晰讲解,对于电路的缺点,特别是改进之处如何,及什么原因,不甚清楚,能更详细点儿么,不胜感激
引用 楼主:

已有了改善方法了,
加电容.

网友H:
图确实有问题吧

网友I:
3楼讲解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