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的写 周期寄存器

楼主(2010-05-19):
按键产生某中断
定时器模块接的clock是 1Khz
按键中断服务程序
{
Timer16_1_Stop();
  temp1=Timer16_1_wReadTimer();
Timer16_1_WritePeriod(2999);
Timer16_1_Start();
}
计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
{ temp++;   ///计数器中断次数
Timer16_1_Stop();
Timer16_1_WritePeriod(999);
Timer16_1_Start();
}
如果没有按键的话,计时器是每隔一秒就中断一次。如果按下键,这个过程中,计数器寄存器的值没有变,仅仅是周期寄存器的值变了(2999)。那么计数器寄存器的值继续减一 直至0产生中断。那么又将按照 计时器中断服务程序载入新的Period值(999),那岂不是这句Timer16_1_WritePeriod(2999);没有用了。但实际运行中,这个还是有用的,因为据观察,发生中断的时间延长了大概3秒。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在程序中,
Timer16_1_Stop();
Timer16_1_WritePeriod(2999);
Timer16_1_Start();
各个寄存器是怎样变化的 以及中断的产生  (整个过程中,禁止了比较中断)这个实在让我很纠结

楼主:
今天又经过一系列的调试,发现16位TIMER 读取计数器值的函数Timer16_1_wReadTimer()

返回的值 只有8位。
比如
Timer16_1_WritePeriod(2999);
    temp1=Timer16_1_wReadTimer();
按理应该是 temp1=0xBB7的 即2999
实际发现temp1=0xB7 即只有后面8位。  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你temp1 怎么定义的嘛,Cypress.com 上有timer 的example projects

网友A(2010-07-03):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
两个月了估计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