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204AD 单片机复位后不能工作,为什么啊?

楼主(2010-05-19):
程序刚下载进去的时候没问题,但是重新上电复位后就运行不了?
那位大虾帮个忙指点下。

网友A:
复位电路设计对了吗?RST管脚和VCC之间有没有电容?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复位电路采用RC复位,这个没问题的。我打电话问技术员 他说是程序前要初始化ROM。
我这个程序用了T0定时 ,我屏蔽这个定时器 就没问题了。复位其他的程序都可以工作,要是加了这个定时就不行了。郁闷,这个单片机咋还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