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过MPLAB ICD2的朋友指点下

楼主(2010-05-19):
最近想买个ICD2用于在线调试,上淘宝看了下价格。。。从200多到1000多的都有!
不知道区别在哪里?1000多的也不是嫌贵,看介绍写的都差不多。。。如果真的差不了多少,也不想浪费无谓的钱。。。还望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现在有ICD3了,也不贵,1000多的大概是原装的,个人感觉没有ICD2 PRO好,小巧方便,也不过300-400,200多的多是爱好者自制,体积有些比较大。甚至没有外壳,但使用起来,似乎差不多。也有些是没有USB接口的,买时注意了。

楼主:
十分感谢!大致有点了解,都是ICD2的话调试应该没多大差别吧?

网友B:
换PICKIT3吧.我一年前就不用ICD2了。ICD2连接性超级成问题,用过的都知道。想要的话我们这也出。www.PIC591.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假的,ICD2不好用???

网友B:
你可以在BBS上搜索一下,多少人对ICD2的USB连接性深恶痛绝。这个问题是MCHP自己的设计问题,再怎么改装都是这样的,不会有质变。所以现在公司客户改用中档的ICD3,个人客户先换成PICKIT3或者PICKIT2。不过还是建议用PICKIT3吧,支持的芯片多,目前也是MCHP官方主力推广的低端在线调试器

网友B:
2010年9月后出的新的IC,ICD2也停止支持。
http://www.pic591.com/articleshow.asp?id=157&class=news

网友C:
TAOBAO一个PICKIT3 OR PICKI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