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2119关于p1.25用于外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se, pi
2119资料上我没有找到PINSEL2的详细定义,以致外中断进不去,我还找不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有关于PINSEL2的定义,建议看看USER MANUAL手册

网友B:
在中文资料79页有定义.

网友B:
表63 LPC2119/2129/2194 管脚功能选择寄存器2(PINSEL2 – 0xE002C014)
PINSEL2 描述 复位值
1:0 保留。 00
2 该位为0 时,P1.36:26 用作GPIO。该位为1 时,P1.31:26 用作一个调试端
口。
P1.26/RTCK
3 该位为0 时,P1:25:16 用作GPIO。该位为1 时,P1.25:16 用作一个跟踪端
口。
P1.20 /
TRACESYNC
4:5 保留。
注:不能改变这两位的值,否则会导致执行错误的代码。
6:31 保留。 NA

网友C:
楼上的好热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