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想做一个让LPC2210可以识别的USB接口该如何入手?

楼主(2010-05-19):
我想在LPC2210的ARM开发板上做一个即插即用的USB口,而且想LPC2210可以自动读USB中的内容,这样做有很大难度吗?对操作系统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LPC2210带USB吧
操作系统没什么要求吧,只要支持中断就可以了
可以通过中断方式实现,建议看一下关于USB方面的书籍

网友B:
那样您需要对读取USB设设

网友B:
可以使用ISP1160作USB主控器,如果对USB不开发会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C:
对我来说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