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有关16C550和LPC2200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用LPC2292控制16C550,电路完全按照ZLG提供的参考方案。

   如果采用中断方式:
     外部中断0,会不停的进入中断,这时候读取LSR的值结果为0x60、0x62,甚至0x63,即使将IER设置为0。
   如果采用查询的方式:
     读取LSR,结果为0x60或者0x62,这时候读入RHR结果时应该接受的数据的第一个字节(如果对方连续发送多个字节数据)。

   对于发送是正确的!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发送完数据禁止发送保持器空中断,发送数据前使能发送保持器空中断

网友A:
会不停的进入中断的原因:进入的是发送保持器空中断

网友B:
很有道理

网友B:
不过太简洁了

网友A:
还行吧,抓住要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