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STVD的不能查找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各位大虾好:

     我初次用STVD,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编译程序后,选定一个变量/寄存器,不能查询它的定义。右击后只有go to..可用;go to difinition fo"... "是灰色的。见图:

网友A:
这个功能估计要依赖编译器的语法分析。
如果COSMIC不输出这个信息的话,STVD作为IDE,是没有办法的。
实在需要,可以用sourceInsight.

楼主:
那各位大虾,有用过这个软件的吗,你们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或真的解决不了而选择其它的软件,例如:SOUREINSIGHT?

网友B:
只有在DEBUG模式的时候才有用,IDE的开发人员思维有些特别。

网友C:
STVD在这点上面确实不好,IAR还不错,可以用用IAR EWSTM8

楼主:
可惜现在IAR EWSTM8的人用的还不是很多。。。有**的吗?上次申请了一个注册码,360杀毒老说有病毒,就没有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