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1937问题

楼主(2010-05-19):
各位高手,斑竹:

      我最近刚接触PIC芯片,想做电机驱动,看过DATASHEET之后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1. 文档中只是说了有一个4*PLL,是不是说是4倍频?
    假若我外接8MHZ晶振然后开启PLL,是否就说明最高可以达到32MHZ工作时钟?定时器最高时钟是否也是32MHZ?

2. 在普通PWM功能中, CCP1~~CCP5可以输出10位PWM, 计数器为TIM2,4,6(8bit)+2预分频,请问是否意味着它实际精度还只是8位(256step)的,只不过相当于计数器左移2位?

3. 加强PWM模式下, 同样也是10位PWM,也是用TIM2,4,6,是否也是8位精度的?
   它和普通PWM功能有什么区别(我只用SINGLE模式)?

4.在DATASHEET中, 加强PWM功能模式下,可以在4路端口P1A,P1B,P1C,P1D输出PWM,但是FAE跟我讲还有P2A,P2B,P2C,P2D,P3A,P3B,P3C...只要是这种命名方式的端口都可以输出加强PWM,请问是否如此?

新手问题较多,请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楼下的高手上!

网友A:
你要做哪种电动机,看样子似乎是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
ECCP就是用硬件控制4个IO,输出不同的波形,经过删级驱动器后可以接H桥的4个管.驱动直流有刷正转或者反转。
193X, FCY = FOSC/4, TIMER的时钟应该还是以FCY分频做基准,而不是FOSC.

网友B:
16F1937目前是我们的主推,需要样品,价格,货源的可以随时联系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