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鳥求助

楼主(2010-05-19):
(无正文)

楼主:
IC用的是TNY280.要做450mA,輸出13.5W。有沒高手幫忙算個變壓器的初次級圈數。

网友A:
此管消耗的功率与变压器漏感关系很大,有可能是你的变压器漏感过大导致该管消耗功率过大。

网友B:
改善变压器工艺,减少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