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EL有问题

楼主(2010-05-19):
(无正文)

网友A:
哪个版本?

网友B:
除非你装的是汉化版,英文版一般不会少这两项的。要不就是你的Protel版本太高了,不是Protel 99,而是AD6什么了。

网友C:
不要用汉化版的!我习惯99SE的

网友D:
干掉汉化菜单,或者卸载重装,把c盘 system下有关的都删除,如何再装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