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KEIL 3 如何插入 NOP指令

楼主(2010-05-19):
__asm
{
NOP
}
总是报这个错误..\src\main.c(396): error:  #1113: Inline assembler not permitted when generating Thumb code

网友A:
在C程序中加入

asm(" nop  3");

网友B:
#include <INTRINS.H>

_nop_();

网友C:
程序开始声明#include<INTRINS.H>就能加进去。你试一下吧。

网友D:
“asm(" nop  3");”怕是不行吧

网友E:
在文件头“INTRINS.H”中有nop函数的原型——“extern void _nop_ (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