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cp问题

楼主(2010-05-19):
接上看门狗,对icp有影响吗?

楼主:
不断开呢?

网友A:
没有吧
引用 网友B:
watch dog一秒左右对reset复位一次
icp要用reset脚,对icp没影响吗?

网友C:
icp的时候系统板没电,wdt根本就不工作。

网友C:
除非你icp下载线的Vcc接口与wdt Vcc连在一起。

网友C:
就算连在一起,这里还有个时序问题。

网友D:
什么事ICQ?去查查

楼主:
除非你icp下载线的Vcc接口与wdt Vcc连在一起。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哈哈

楼主:
就算连在一起,这里还有个时序问题。
引用 网友C:
时序问题好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