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24两级运放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分给,大家包涵一下!
我想对VPP=10mv,50HZ的信号每级放大15倍,但是同样的接法第二级能放大15倍,第一级却不管怎么调R3都只是放大2倍,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改。

网友A(2010-05-20):
第一级输出接到第二级输入然后接到信号源的输出上了
两个输出直接并联,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偏置加的根本不对,

网友C:
输入信号的“零”不能接到电源负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应该怎么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哦
那应该怎么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

网友C:
5楼:
R5和R6不能用到1M那么大,至多10k。同时至少在R6上并联一个10uF电容,大一些也可以,如果可以再并联一个0.1uF电容更好。如果R5也并联这么两个电容那是最好了。
信号发生器的“地”接到R5R6之间。
你这个电路,不是每级放大15倍,而是16倍。应该接成两级反相放大。
如果要求两级同相放大,那么第一级同相输入端到R5R6之间必须加个电阻,阻值1M以下10k以上。第二级同相输入端到R5R6之间联线可以去掉,也可以改成电阻。

楼主:
我加了个C1,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不太明白,这样偏置电压不是白加了吗,直流过不去啊?
回复 网友C:
还有放大倍数的错误我知道,是打错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