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图像数据写入flash 的方法!

楼主(2010-05-19):
从c6000的flash烧写和二次启动中学习到了一种图像数据写入flash 的方法:
1,图像数据需要是.dat格式,在ccs用load data的方式装载。具体方法可参照ccs操作说明,很简单的。如果图像是txt格式可用vc编个小程序改成需要的.dat。
按理说可以load到任何地址,我可能配置的不正确,只能load到片内ram中。那就先load到ram的指定地址吧
2,利用flash的烧写程序(具体可参照http://www.hellodsp.com/bbs/view ... &extra=page%3D1),把ram中的图像数据也搬到flash的指定位置。一般flash比较大,可用前面部分存目标程序代码,后面部分存图像数据,当然咯,如果太大的图像也存不下,我的图像为320*240*8bit
3,按照flash的烧写方法烧写,图像数据就写入到flash 的指定位置了。重新上电,打开ccs,查看你的flash指定的地址段是不是图像data。

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好,我试试,呵呵

网友B:
嘿嘿,这个要去试试

网友C:
楼主最后一句话很有震撼力啊

网友D(2010-07-23):
好象有软件帮你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