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用过240*128液晶吗?

楼主(2010-05-19):
本人要用240*128的液晶开发程序,但是现在手头的液晶显示是WYM240128A,把百度、Google找了遍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不知道哪个高手用过?有没有数据手册,跪求一份,感谢,眼泪哇哇的!

网友A:
液晶厂家太多了 但是控制器的种类并不多 一般液晶厂家都会给出份简单的资料 然后你可以查其控制器资料以加深理解

网友B:
要的话,给我发邮件duoyuanzzy@163.com

网友C:
你翻过来看下芯片就知道了。一般是东芝的T6963

网友D:
我调过T6963C的240128,你看看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E:
知道是那种控制器就行了,找份关于这种控制器的资料